液晶显示器换完电容有水波纹

楼主(2011-10-12):
十七的液晶显示器,型号是LA720,来的问题是开关灯一直闪,屏不亮,拆开看到有几个电容鼓包了,换后好了,但是屏上出现了水波纹,整个屏幕上都有,有字的地方更明显,字体一直抖个不停,屏线,VGA线我都换过,还是不行,我看论坛里要换滤波电容,我把整个板子上的电解电容都换了一遍,包括450V大电容,还是那个问题,换了个高压板还是不行,不知道怎么解决了,我不会修驱动板,请教一下,像这个问题,一般是哪里的问题啊

网友:
你看你的排线是那种,电缆带的用橡皮擦一下或者换一个。还有最初换的几个电容再换一下,有可能那个电容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