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N61-AR主板,多次按复位键才能启动,什么原因,请帮助

楼主(2011-10-12):
华硕M2N61-AR主板,多次按复位键才能启动,什么原因,请帮助

网友:
黎明夜空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?fromuser=%C0%E8%C3%F7%D2%B9%BF%D5

网友:
考虑换个好内存试试!

网友:
单桥的吗? 可以考虑加焊桥试下

网友:
谢谢老师指点,我焊了,不行,又做了BGA,换上不行,是不是CPU座有问题?

网友:
原因很多啊,不一定是哪里的问题呢,还是仔细查查看吧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