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400独显本,上电就停止

楼主(2011-10-12):
SL400的本,上电后电流到1.3几就停在那里不动了,请助思路,想加焊显卡,但是不知道如何确定。
显卡

网友:
不要盲目做桥。先重插下内存看看

网友:
最好是插诊断卡 看看跑到哪里了

网友:
要把内存装上和去掉看电流有没有什么变化[

网友:
把耳朵放到喇叭边上听听有没有报警声音,没有,去掉内存试试有没有内存报警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