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6战神主板,开机风扇转2秒,停止。不加电

楼主(2011-10-12):
A6战神主板,开机风扇转2秒,停止。不加电。不接CPU供电电源线,机器加电。开关管、电源管理芯片全部更换过,还不行。按上CPU假负载,能加电,测量电压正常,CPU在别的主板测试正常。

宇光 -4 请发至正确栏目

网友(点评):
负载上应该有个VDDA吧!正常是要有2.5V如果没有的话也会照成上U掉电的

网友:
换CPU吧,这种问题一般都是U的问题。

网友:
这中要判断座和桥是否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