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控电脑|工业设备|医疗设备

楼主(2011-10-12):
压力表是可变电阻输出而不是出点式,接在变频器频率控制端子,变频器功能怎么设置,它是怎么控制水泵运行停止的。请老师帮助一下。
设置

网友:
你说的压力表用可变电阻输出到变频器,可变电阻是无源元件,必须接往变频器0-10V端子上,是模拟量,当压力到一定程度时要求变频器停下来,变频器是控制不了的,只有当压力变送器输出一个开关量到变频器去,将变频器的启动信号断开,变频器即停。
假如你的变阻器已经外接了电源,会发出一个4-20mA信号到变频器,也是只能控制频率,但不能控制启动停止,要开关量停变频器的。
0-10V和4-20mA是标准,国际通用。

网友:
压力表内的电阻是375欧姆,接到变频器会让你的设备几分钟冒烟~~~~~

网友:
变频恒压供水,最经济的办法是:通过风机水泵型变频器内置的PI控制实现恒压,具体设置视不同的机种。
你的远传压力表要接专门接压力表的数字调节器,然后用模拟量送变频器;
高级一点的就走通讯了,可以传几百米。
变频无塔恒压供水的控制方式已经多种多样了,有多泵轮换等等....单泵运转一般不会停泵。

网友:
我原来的变频器坏了,新换一个三肯VM06,按原来接线不能正常运行,开机不停机。压力表三根线是一端接变频器+V(频率设定12V),另一端接公共地ACM1,中间抽头接VIF1(频率设定端子)。是按原接线端子接的,不知为什么不能正常运行,请个位师傅指导。

网友:
你的变频器要设定VI=反馈通道,定义面板电位器=压力设定通道,启动PI控制方式,定义PI值。
好好看看说明书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