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国产机掉电的维修过程

楼主(2011-10-12):
国产机,板号baoql6mb8f0
初时故障,触发到0.33a左右掉电,

电压都出来了,
换ibm测试版南桥后 能跑到0.9安,换cpu核心供电ic后,触发不正常,偶尔能正常触发到话就可以亮机,

再换核心供电ic,结果一触发即大电流短路,以为是芯片不行,再换了一个核心供电ic后试机,还是一样。拆了下管后,测对地阻值09,换了下管,装上去试机,结果还是一样大电流短路,最后把上管都换了就可以了,但触发即掉。

此时故障:触发即掉(1秒),电流0.18马上回到0
加焊南桥,可以开机了,但不正常,不装硬盘的话没次都可以开机,装上硬盘的话进系统关机了就开不了了,需要放一下电才可以。换过bios,故障一样,测了下RTC电池脚的对地阻值,无穷大,觉得没有问题。
最后,ibm南桥坏,换了修复。看来测试版的那个南桥不行。修了几天了,终于好了。

网友:
换南桥后 到0.9了  CPU供电没出来? 为什么要换供电IC? 而且换了大电流? 感觉大电流 什么的是你IC没焊好导致的一样     在这里声明  不是怀疑你的技术  因为我是在菜鸟  看了不太懂 就顺便问问哦

网友:
条理不是很清楚,掉电你怎么就想到换南桥呢?

网友:
你这样修板的饭真是,稀饭都没得吃了,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需努力……

补充:可移到新手区还好

网友:
ibm南桥一般般啦

网友:
是DAO不是BAO

网友A:
那总的来说 是南桥不良了?  你换了南桥,有没有把原来的U供电IC 换上去呢

网友:
电压都出来了,网卡什么都也拆过了,还是掉,所以只能靠经验觉得不是南桥就是显卡了,加焊过没用,所以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总的来说 是南桥不良了?  你换了南桥,有没有把原来的U供电IC 换上去呢

没有,换了就是0.9A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