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K8V-MX/S 3.00不跑码求助!(已解决)

楼主(2011-10-12):
不跑码,量CPU和内存供电都正常,刷过BIOS无效果,图中的红色标示9452 5451类似于场管的小东西,量得中间脚和左边脚之间短路,拆掉该件,焊盘依然短路,左边焊盘跑线到IT8282M那里,把这条线从短路点下面直接用刀割断,(此处为六个通空)按道理讲不会通往内部板层,没有电路图点位图,麻烦各位大侠指点一下,有相关图纸可参考更好!

网友:
点位图试试

网友(点评):
谢谢阿饼,看你整天在忙,都不好意思打您老人家!

网友:
经查此管D极电压为3.3v,S极电压为2.5v,同时为南桥VT8237R供电,查USB对地无穷大,拆南桥,短路消失,帮断定南桥短路所致!此板维维告一段落,在此感谢阿饼同志!

网友:
找到问题就好 ,  板子就扔了吧 嘿嘿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