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10-12):
机型:飞利普37TA1800
待机电源不工作

维修思路及办法:首先还是先介绍一下电源板独立维修方式:主副电源带上假负载之后短路7076 ce即可,此故障由于是副电源都不干活所以7076可以暂时不进行短路,之后检查发现在副电源没有假负载下可以有抖动电压输出,但电压偏低,测7061 pin1电压抖动,测副电源吸收回路二极管基本正常,怀疑为7061提供的维持电压供应部分有问题。看图得知,副电源变压器pin7 输出有两组整流电路,查2068上没有任何电压,测6064二极管正常,怀疑变压器不良,测变压器pin7/8阻值很大,拆变压器发现变压器其中一个抽头引出线到引脚开路,重新焊接后上机正常故障排除!此次共发现两个电源板均有此故障,且均为变压器引脚开路,疑似属于通病,应引起重视!

小结:应注意测2068,这是解决该故障比较关键的一步!另外变压器引脚与抽头线出现断头,接触不良的问题比较常见,也应引起注意,但实际经验表明纯变压器损坏的在实际中并不常见!

网友:
也有呀,什么事都有可能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