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有发现硬件但是认不到盘如何解决?

楼主(2011-10-12):
硬盘有发现硬件但是认不到盘如何解决?

其原理是如何的呢?  是硬盘板还是磁头  还是 坏道.

请砖家们帮忙解释解释.

{:soso__15812596705271816028_3:}

网友:
硬盘或数据线问题,如果这些都不能排除就只能换主板了

网友(点评):
有无可能是坏道呢

网友:
这要看 硬盘是哪个牌子的了  有的是固件问题 有的是 磁头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哦 ~·   如果是 西数  西捷 或 三星的呢   举例举例

西数  这种现象 多半是 磁头问题 如果是希捷 固件问题出现的概率大一些  三星 遇到的盘里面 磁头坏的比较多

网友:
是不是分区表坏了

网友(点评):
已经删除 重建分区啦 应该不是吧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这样的硬盘,是希捷的80G的串口硬盘,可以听到磁盘旋转的声音,不知该如何处理能起死回生,该硬盘是在装系统时强行关机弄出来的毛病。

网友:
看看接线口是不是松动了,或者电源不够了,

网友:
低格一次再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