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520无待机电压

楼主(2011-10-12):
一台HP的520本本,无待机3.3和5V。待电MAX8734A的18.5V供电只有3.5V左右,场管的输入也只有3.5V。把这个待机电路的输入小电感拆除后,有18.5V。这个电压为PQ4提供过来的。现完全排除了8734A部份的问题。想问一下是不是3.3V或5V的负载有问题呢。

网友(2017-02-11):
我这个也无待机

网友:
无待机先测量一下有没有pwm3v 5v,如果没有的话就测量一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和有没有短路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