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800 白屏

楼主(2011-10-12):
东芝M800 GM45集显 外接显示正常 内屏白屏 屏供电3.3正常 别的信号没有 是不是被桥挂拉?
此机器拿过来时大电流 保护隔离一个稳压管坏了 换掉了之后 能够开机 就出现这样的状况了
信号

网友:
会不会是屏线的事呢,楼主你测下哈!

网友:
今天碰到台东芝L310的,GM40北桥,外接OK,接屏只有灯管亮,刚试着加焊下,然后屏暗,后来把北桥换掉OK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屏线问题

网友:
这个机器屏线很容易坏

网友:
尝试换换北桥 排除法修!!!

网友:
东芝的机器,它的屏线特别容易坏,你换个试试

网友:
换北桥搞定了

网友:
外接正常的话就查显卡周围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