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 ci945gc

楼主(2011-10-12):
   电压正常      就是不复位      望高手指点一下    io已经换过了   还是不行啊      郁闷啊

网友:
故障没有说明显···不然的话 只有凭经练去修了··

网友A:
打打CPU的假负载。或者有带灯的测试下有没有座子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打打CPU的假负载。或者有带灯的测试下有没有座子虚了

不虚,两个主板都是这个同样的问题,郁闷~~~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