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创维32液晶电视!

楼主(2011-10-12):
   接了个活,创维32L88IW 液晶电视,故障现象:断电一夜后,按闭合电源开关当时开不了机,非得等上10分钟左右才能开机,开机后,一切正常。如果用遥控器软关机,不断电,那么每次都能用遥控器正常开机。
  分析:高频,驱动板,逻辑,音频,高压肯定没问题,初步分析故障应该出在电源板450V大电容上,这大电容部分失效,导致充放电延迟,而一旦运行起来,输出电压也能维持供电需要。
  明天准备带大电容去秒杀,还望大侠大虾们给分析分析,小弟不胜感激!!!

网友:
看你这样说的问题应该是220V这边电源IC有问题

网友:
偶记得是背光板上要去掉一个电阻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PFC电路不能放过。切记。

网友:
  下午去,大家快分析分析给支个招,

网友:
呵呵。。电源的输出滤波的问题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真神奇,用表量一下输出电压不就知道了?猜来猜去的

网友:
  去客户家里修,不提前整整思路怎么行,告诉大家一声,电视已经好了,换了大电容就OK乐

网友:
电源输出端5V滤波电容的容量不够

网友:
很简单的一个电容容量下降导致不能正常开机的问题

网友:
是450v150u的电容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