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6vc加内存掉电

楼主(2011-10-12):
华硕 A6VC。插内存后触发后电流0-0.46-1.25.1.33掉电,不插内存电流一样,不掉电。
测试电压有1.8,1.05,1.5,3.3,5,cpu_core正常,内存到北桥打地址线,数据线阻值均为466左右,无明显短路开路,刷过BIOS,换过内存和CPU。加焊北桥和内存槽无果。

上诊断卡,跑d3,d5,03,07掉电,不上内存跑E0
求助ing^_^

网友:
建议你更换另一种频率的内存试试看

网友:
这个机器同行送修来的,说插机后再装上就不亮了。内存是KINGSTON 1G/667的条子。我测机用的是HY1G/667的和联想原机的1G/667的都不好使。

网友:
查了一下论坛里有个兄弟一样的故障说电容的问题,我把1.8v和1.05V滤波全换了,没好使。
跑d3,d5,03,07掉电重启,有修过的兄弟出来说说

网友:
裸板测一下试试,不加屏

网友:
北桥换过没,换一下试试朋友

网友:
我也正这么想换个北桥呢,摸上去北桥温度要高一点,呵呵~~~~

网友:
   呵呵  这故障 咱遇到过 联想的  换新的内存条子都会卟亮机或着掉电    我都换了很多条 也才遇到一条可以的 还是联想SL410K的  还是客户的   这类机子对内存要求高  多换几个试试 最好是用客户机上的内存试试  看LZ的运气了!!!

网友:
内存引起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