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190EW9,困惑中!!!

楼主(2011-10-12):
  飞利浦190EW9,故障开机10秒后黑屏,黑屏后细看能看到图像,以为送钱的来了,开壳后,看电源一体板没有明显损坏,各输出电压正常,单独测灯管4根都正常,懒得修板了,直接上通用高压板,板上找不到电源去高压部分的保险,所以直接割线,改好后,通电还是老样子。因为时间紧迫,直接上通用高压一体板,接好后,按开关,晕啊,还是10秒黑屏
  现求助版主和各位前辈,给小弟个思路吧,不胜感激!!!

网友:
灯管问题吧。。

网友:
  测灯管没问题啊

网友:
过压保护,原因是高压的负载电阻变大,高压板不得不提高电压来维持既定电流。在两只灯管串联的点灯方案中,这个电压提高尤其显著,会使回路中电阻最大的地方打火放电。如果是群创的屏,十有八九是灯管连线开路。单独测试灯管,由于测试工具保护机制的差异,不一定能在短时间表现出来。

网友:
修过和你一模一样的,就是灯管打火,或者接地了

网友:
灯管的问题啊

网友:
在单根测试灯管的时候,要看屏的亮度是不是一样的,有一点偏红也不行,灯管有一点点老化了。要换才行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多为灯管,,,一般是高压反馈线掉了,,,想偷懒的,,切开加焊便好,,,,,

网友:
  是群创的屏,但测其中的2根灯管,哪一组都能点亮超过1小时,单独给驱动板5V,点亮灯管 开启驱动板后也能正常显示图像超过1小时,难道还能是灯管的毛病?

网友:
是群创的屏,你还等什么?

网友:
是灯管问题吧..怎么没有听你说灯管的呢?

网友:
驱动板有给高压条开关信号吗(+3.2v)?一般高压条保护不太好,即使灯管有小问题也不会10秒就黑的。

网友:
有没有考虑过是灯管的问题?

网友:
灯管的问题
修过不下于20台 了

网友:
我也修过两台是灯管脱焊了,拆开重新焊接就可解决了。飞利浦的模具比较,拆解好吃力

网友:
确实是灯管的问题,飞利浦的好难拆,郁闷!

网友:
全世界都知道是灯管问题  90%,

网友:
这个机子就容易灯管问题。

网友:
就是灯管问题,因为只是轻微虚焊,所以你在用点屏工具时不会有明显的问题。

网友:
肯定是灯管老化,或屏里灯管线接触不良

网友:
不用看了 直接换灯管吧!修了不少了!

网友:
那个型号的液晶,很多都是灯管线脱焊的。。

网友:
改 通用高压板

网友:
是群创的屏,你还等什么?????地球人都知道怎么修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