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30片插的液晶屏是不是接口都一样啊

楼主(2011-10-12):
我有几个烂屏的显示器,板子都是好的,都能点亮都是30片插接口,闲着没事,把几个屏调了一下,相互都能点亮,而且信号也正常。我想是不是这样的屏接口是不是都一样啊,要是一样的话,以后怀疑屏或板坏的时候就可以拿烂屏或好板去试一下了,还有听说屏有3v和5v的区别,那他们之间互接,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吗

网友:
15寸以下多为3.3v   17寸以上的多为5v   另外  在屏电路板上有些也能看到5v  3.3v等字样

网友:
也不完全一样,,,

网友:
我估计是一样的,不然通用板的咋插呢

网友:
谢谢指点,5v的板插到3.3v的屏上,会不会烧屏啊?

网友:
肯定会烧得。要不你先去查查屏规嘛

网友:
接口一样,并不一定代换的。位数不一样的。

网友:
17寸只要是30片的都是双八的,但是屏线有正反两种,反了烧屏。

网友:
补充一下,是显示器的屏,笔记本的屏一般都是单六的。

网友:
论坛上的好人真是多啊,这么多好经验分享,没白来,以后要经常来学习经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