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10-12):
硬盘10%之内有一个绿道,那这个硬盘就会不稳定吗,如果是,能说原因吗?还有如何处理呢
硬盘

网友:
一个绿道没有关系,不影响

网友:
会不会引起系统经常性的损坏啊

网友:
不会,只是读写到那稍慢一点点。一般有几个绿的都没问题。新买的硬盘都可能有几个。

网友:
听说用mhdd的erase命令可以清掉,这种方法有用吗,是屏蔽了还是什么啊

网友:
有的屏蔽不掉。一般没什么问题,如果系统慢或经常死机就要修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