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各位老大帮个忙?

楼主(2011-10-12):
一个迈拓120G的硬盘上面的(好像是)贴片
三极管
烧糊了,型号是D1758可以拿什么来换吗?谢谢!
硬盘

网友:
既然是D1758坏那就拿D1758换咯!

网友:
j是三极管,双二极管,还是MOS管,搞清楚这个先

网友:
可以换个板子试试看主芯片型号买个板子换上假如有ROM的把原ROM换过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