起死回生的8g金士顿g3的U盘

楼主(2011-10-12):
几个月前用这个U盘做系统,由于主板的原因热插拔了好几回就坏了,故障是,插入主机不认,用软件检测可以看到检测到设备,设备已拔出,这样的信息交替出现,一段时间以后系统就认U盘了,而且可用,但是拔掉重新插入时又会出现上述情况,量产了也还是那样,没用了就扔在一边了。今天看坛子里有修U盘的文章,又想起了遗弃很久的U盘,将它插入电脑,居然不要等就认出来了,需要格式化,格式化后一切正常。有点奇怪了,U盘放一段时间还能自己修复吗。有没有高手帮我解释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啊

网友:
你当时重启一下电脑再试,也会是你今天这样的结果

网友:
唉  咱U盘保修去了  都壹个月了  早知道就卟发过去!!!

网友:
U盘这样的毛病大部分都是被软件锁死了,放时间长了主控和FLASH芯片没电了就储存数据了,所以就好了

网友:
当时重启了也短路flsh清空引脚了,加焊过,量产过,不同电脑试过

网友:
又学到一招了,以后有U盘坏了的,先放一边几天,说不定真好了啊!

网友:
好了是好了,是不是会存在不稳定的情况啊,这样的情况好了也不放心啊,关键我是想知道其中的缘由,期待高手给点意见

网友:
你等着吧,还会坏的。

网友:
肯定不稳定的,如果在保就赶快售后吧,这个是芯片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