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N148 上网本 开机屏亮一下就暗屏。

楼主(2011-10-12):
三星N148 上网本 开机屏亮一下就暗屏。几经周折,最后是亮度控制问题。直接飞3V电压。搞定

网友(点评):
这里还丢一台尸体,电流跑0。27

网友:
这卟是3V电压卟稳定造成的嘛!!LZ 说的卟清楚啊!!!

网友:
飞线 你的看看稳定不  如果不稳定 麻烦大了 哥们 呵呵

网友:
问什么开机会一下吗解释一下

网友:
开关信号不良,一般从屏供电飞,同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