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te way 开机显卡发烫,请指教周围易坏的原件

楼主(2011-10-12):
开机能开机,看电流像是检不过显卡,但是显卡烫的厉害,背面的330电容阻值正反都为10欧左右,其他的还没查出来,请大侠们指教一二

网友:
补充一下,不上内存电流就不一样。还能一键关机,有没有修过类似的大侠们,给指教一下你们的好经验

网友:
貌似有短路

网友A:
  先看看电压都到齐了没有  再考虑其它的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看看电压都到齐了没有  再考虑其它的!!!

基本的电压 都齐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短路了  呵呵

感觉像是显卡芯片烧坏了

网友:
什么机器,显卡又是什么型号的

网友:
gate way 的,比较难办,还没解决呢,不是什么常用的,我给忘了具体的型号了

网友:
这本量小啊,,,修的少

网友:
加焊一下,,是不是电压没有上来,,

网友:
显卡容易虚焊,可以加焊。

网友:
显卡坏了.换显卡吧

网友:
先加焊试试

网友:
加焊了不是显卡的问题,是显卡供电的一个小电阻的问题,但是看不清是多大的了,好像是103 也像是330 ,请有经验的大侠给予指教

网友:
我还以为是虚焊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