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195we白屏?

楼主(2011-10-12):
烧屏保险…量不出问题?

网友:
补上 。 最好是查下后面电路

网友A:
屏线先换条 这个型号的屏线容易坏 ,群康代工的把

网友:
白屏一般都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白屏是显卡问题可能性小吧,得自己仔细检查一下!

网友:
屏电路  电容有坏的.

网友:
一,修哥 发表于 2011-10-12 21:59  屏电路 电容有坏的.

查了,没发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线先换条 这个型号的屏线容易坏 ,群康代工的把

可以排除,…换过还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