郁闷的华硕PTGD1-LA 供电

楼主(2011-10-12):
一块华硕PTGD1-LA  主板,4P12V接口短路,查12V对VCORE短路,VCORE对地也近似于短路,应该有两个短路的地方了。

没好的办法,用笨方法,把上管一个一个的拆,运气不错,吹下第一个上管06N03(这个型号有点郁闷,60A不应该是60N03才对的吗?)后,12V不对VCORE短路了,VCORE对地还是一样。

VCORE对地的查找就比较费时了,下管全部拆下后还是一样,不是要把全部电容都拆下吧?固态电容质量应该还可以吧,就把目光放到了那些贴片电容上,这贴片电容也不少啊有好6个还在CPU座里面的。

冥冥中自有天数,就想着上电看看,能不能上电,没注意到主板已经上电了,4P已经有12V电压了!一插上CPU供电接口,“呯”的一声响,一块东西飞出来了,马上断电查看,只见CPU座里的一个二极管(后来发现是钽电容150UF2.5V)爆了。用烙铁小心把这个钽电容焊下,用表一测,嘿,阻值正常了!心想这下修好了吧?上电,开机,“呯”又一声响,CPU座里另一个钽电容也爆了,见鬼了,上管没短路了啊,VCORE电压应该没有12V才对,又把钽电容焊下,上电开机,马上用表测VCORE,我的姑奶奶,电压为9V!!吓得马上断电。

想找主板的图纸来看,惭愧的是,两真两假四个眼睛在主板上瞄来瞄去,愣是没找到主板型号,这下得跑线分析了,这板的供电是ADP3180 + ADP3148K,在网上找到一个应该是芯片厂家的应用电路,对比发现主板的电路有些不一样。怀疑ADP3180坏了,吹掉再试,VCORE还是9V,再测ADP3148K的2脚PWM输入端,发现有2个是12V,2个为0V,12V就不正常了,吹下ADP3148K,12V不变,只能跑线,查到ADP3180的24、25脚都接有一个220K的上拉电阻到12V的。

这下就麻烦了,这个明显是设计造成的,而不是元件有问题才变为12V的,难道ADP3180的PWM输出端会把这个电压拉低,手上没有ADP3180来试,只能作罢,等芯片回来再说了,主板就暂时放下了。

吃饭时候,眼睛不觉意看了下主板,在PCI槽间看到了主板型号,真够晕的了。马上搜索资料,还好,不难找,坛里就有,下来一看,果然是一样的。
那上拉电阻附近标明,for phase detection,翻译出来是阶段检测,还是不明白作用。加了这个上拉电阻很容易就输出高电压,为什么设计时不考虑进去的吗?还好有两个钽电容短路保护了,不然CPU就肯定玩完啊!现在要等明天的芯片回来才能进行分析了。

网友:
你还买芯片呀,客户送来的4块这样的板子,都是电源芯片出了问题,有个板子12V短路,把芯片电容全拆了还短,我直接给他来死刑了,新手思路少,我们老板专修笔记本,台式机让我们练手用,搞坏拉到,我们老板对客户那个脸皮厚的呀哈哈

网友:
LZ  讲的真够幽默 两真两假    好了 别忘出来吼一声.111

网友:
换芯片试试呗      不行。              周围部件有怀的

网友:
adp3180  adp3186 坏的多, ADP3418K 也有坏的,最好是一起换省事,还有这个芯片焊的时候要注意温度。

网友:
现在还下这么大的功夫研究  佩服

网友(点评):
本人新手嘛,现在主要是学到技术,要提高维修速度,一要技术,二要大量的备换元件

网友:
字太多没时间看。唉。能否简单说下

网友(点评):
同感,看不下去了

网友(点评):
右上角写了:for phase detection

网友:
楼主能否将你的图纸给我一份。。。。我现在是没声音啊。。。加我Q306759422。。或者发到我邮箱306759422@qq.com...谢谢了。。。有事您Q我

网友(点评)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386523 这里直接有下载

网友:
vcore和vccvid是一个性质吗

网友(点评):
VCORE是CPU工作电压,VCCVID是CPU提供给电源管理芯片的一组信号,告诉电源管理芯片需要多少伏的电压

网友:
其中一个驱动管ADP3418K坏了,换上VCORE就没输出了。

现在是复位灯长亮,没时钟,又得慢慢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