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一水货电源,这PFC太搞笑了!(申请转正)

楼主(2011-10-12):
客户的电脑拿来就说开不了机,插电源线没听到啪的一声响,开盖一看比较单薄的机器拿测试电源换上开机一切正常。
报价60给客户换了个也算水货的修复旧电源,坏的客户也没拿走。
闲下来没事准备修下这电源打开一看~~哥眼前一亮  这个PFC哥还真第一次见过

欣赏完这神器后目测大电容一个含苞待放另一个已经百花盛开了

拆下电路板测保险断路 4个整流管2个被击穿,分压电阻没断

拆下电容和4个整流管再测开关管和前级无短路,12V 5V 3.3V对地阻值都正常。
整流管是RL257找了下没有直接换了4个RL205。
大电容早就用没了就剩下一高一矮的470UF的哥俩先换上再说。

没接灯泡直接通电紫线5V正常,镊子一短黑绿线12V来了,这山寨的电源输出还这么准

风扇都没接直接放那里烧着,点开QQ欢乐斗地主砰砰砰一顿神炸4000分输完半个小时都不到回头看看电源

感觉没啥问题了断电 洗刷刷

还算干净吧,卷吧卷吧仍纸箱里去和那几块已经修好没200V电容换的板子一起做伴去吧。

网友:
不接灯泡是大忌啊,运气好就不爆

网友:
这个PFC太正常吧,常常拿这个来打击客户的。

网友(点评):
不管咋地你也弄一铁皮包包啊,这样的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

网友:
用这种和好的对比,客户就怕了

网友:
不奇怪啊,我之前在山寨电源机箱厂做过,就有PFC是摆摆样子的。成本太低没有办法,一分钱一分货千古不变的道理

网友A:
请教楼主,“12V 5V 3.3V对地阻值都正常“,通常这三路阻值多少是正常呢?

网友:
看来楼主修的电源不少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教楼主,“12V 5V 3.3V对地阻值都正常“,通常这三路阻值多少是正常呢?

红表笔接地黒表笔测量一般电源
12V阻值都在300欧左右 也有低于100欧高于500欧的各种电源设计不同阻值也不可能相同
5V阻值基本都在50欧左右  也有个别的低于30欧的
3.3V阻值基本在20欧左右 最低的我测过9欧的
以上数据都是个人实践维修得来的不代表任何权威机构发表
如有不对之处望高手指证,免得误导后来的兄弟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