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知道,迅维的BGA返修台跟xxxxxx的比,有什么本质的区别?

楼主(2011-10-12):
我看我们这儿电脑城搞维修的全是用的xxxxxx的BGA,但网上一查,好贵哦,不知跟贵坛的迅维系列相比,它们有什么本质的区别???

网友:
补充一下,是 XIAO(效) SHI(时) 的BGA返修台~

网友:
第一就是性价比!第二就是我没见过你说的BGA...

网友:
性价比绝对好! 哈哈 建议买个哈!

网友:
要是仪表的返修台的话,用起来都一样的,只不过效S舍得用料,贵在外观上。看上部支架就知道了。
要是PLC的话,效S的外观材料都很好(380 二代) 看起来很漂亮,用起来不见得,看什么用了!一样会爆桥。其简化版的焊台就不好看了。同样的价位宁可要网站的。 还有区别估计在软件上面,软件自动生成曲线已经开始用了。 还有温度校准和PLC内部控温的计算方式上面了。还有个就是品牌了,XIAO时大厂做高端机子也很多。但是要看性价比来说网站的高些。还有就是服务和售后。效S感觉就像宝马 。

网友:
我现在用的是迅维CF360T的BGA焊台
感觉很好用
到现在还没发现传说中的烧爆桥(可能温度曲线调得刚好适宜吧)

网友:
正准备进台BGA 纠结不知买个啥样的

网友:
我就用效S的*****第二代的机器挺好的啊   没有爆过桥啊   温度  曲线  都要自己调  用默认的肯定是不行的
因为每个地方的温度和湿度是不一样的   爆桥是因为桥内部有些受潮    有钱的话买个烤箱 先考板 在做桥的话是不会爆桥。

网友:
也准备搞个BGA,也在犹豫买什么的了!

网友:
现在买什么BGA好啊

网友:
在本论坛谈论其他品牌,风险很大的,hehe

网友:
不管用哪个牌子的,关键是自己用着顺手能解决故障就成,很多贵的也不见得就好,机器用熟悉了还可以自己改装

网友:
不过我对基地的260风枪支架确实不是太满意,哎也是图了一时的便宜,不过话又说回来一分钱一分货,以后有机会自己改造改造

网友(2011-11-13):
大厦中都有4家有BGA了,好眼馋啊,老子要有钱买两个,用一个放一个

网友:
我也刚买了一个  没有办法
少不了

网友:
我觉得都差不多

网友:
我也想买一个呢,就是在乡镇上没有维修理,唉!!什么时候BGA也和白菜一个价格?

网友:
现在主要是刚开始学修主板,笔计本和显卡现在一点不懂,在镇上维修的量也小,就是怕买了这个几年都收不回成本啊~不过从内心里喜欢360~

网友:
迅维的性价比高

网友:
回流焊不就放在烤箱,买个恒温烤得了

网友:
CF的机器都是SP的工程师自己出来搞的,你不觉得结构上面都是90相似的吗?难听的说一句就是同一个厂家出来的东西不要分贵贱了,PLC其实贵的还是在里面的程序,我只是学过了一下但是不懂咋写触摸屏的程序,不是的话早就把家里的CF-260改了T了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