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显示输出频率超出范围

楼主(2011-10-12):
显卡电容爆浆,换过电容后,插上显示器,显示器黄灯变绿灯,但是无显示,只出一行字:输出频率超出范围,求解

网友:
进VGA模式试下撒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7100GS的显卡,用mats检测“Found an NV device at bus 1 device 0, but its memory cycle enable bit in PCI configuration space is turned off " 第一次用mats,不知何故,请前辈指教!!!

网友B:
系统启动时,按F8  选择VGA模式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系统启动时,按F8  选择VGA模式。。。

现在问题是开机就显示”输出皮率超出范围“,连BIOS都看不到

网友A:
之前坏了4个16V1000uf的电容,换了4个1500uf的,之后问题就出现了!

网友(点评):
电容的容量高了,换电容耐压值可以高容量不能高啊老大。

网友(点评):
没换之前能亮机吗?换回1000UF,不行,估计是核心有问题了~加焊一下,不行丢垃圾堆里

网友(点评):
不对吧,耐压,我都高了。容量,我也高了。怎么有用。(你说的是显卡还是什么位置)

网友(点评):
有时候电容不是超大超好的...

网友:
换的电容超出范围了吧,有个度才好不能乱装啊。

网友:
刷程序吧,维修显示器中经常遇见的问题

网友:
三星的显示器有这个问题,刷程序。

网友:
换电容会出现这问题,学习了,以后再换得住意。

网友:
你换个显示器试下。如果另一台显示器可以进。那进去后把显卡驱动删除。重新安装试下。最后记得把分辨率改下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之前坏了4个16V1000uf的电容,换了4个1500uf的,之后问题就出现了!

LZ,你真牛,容量你敢乱来,下次烧机你就哭去吧

网友:
建议系统程序再重装一遍看看,不行的话再查其它硬件

净说瞎话!!

网友:
换了一样的电容,结果一样,不是电容的问题哦

网友:
换其他电脑看看

网友:
我用联想品牌机的主板,显示器测显卡,显示器显示”输入频率超出范围”,换其他主板,检测卡已经通过,但是显示器无显示!

网友:
换个显示器,把分辩率和屏幕刷新频率改为最低就行啦。

网友:
进VGA模式调下分辨率   不行那就是显卡出问题了

网友:
遇见过相同现象,坐等高人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有人知道如何解决吗?GPU损坏金手指阻值能都正常吗?盼高手

网友:
应该是分辨率。。进安全模式调下

网友(2011-11-12):
加焊GPU和显存,再不行就刷下显卡的BIOS,再不行查显卡电路,再不行就报废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2-06-15):
我的长城M932也是这样,1600*900,60HZ能显示。就是提示频率超出范围,调成800*600,频率59HZ瞎灯瞎火,起都起不来。应该和分辨率显卡没屌关系,初步估计显示器MCU程序有问题,现在在研究中。

网友(2012-07-30):
进安全模式修改刷新率

网友(2014-10-18):
引用 网友A:
7100GS的显卡,用mats检测“Found an NV device at bus 1 device 0, but its memory cycle enable bit in P ...

我和你一样,解决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