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,电脑经常死机

楼主(2011-10-12):
四月份自己组装了台电脑
cpu  amd x2 250
主板 昂达 A770
内存 金士顿2G
刚买回来三个用还都什么事都没有,就是最近刚开机的时候能听到CPU风扇声音特别大,进系统后就正常了.开机十几小时就有可能会死机,什么都动不了,有时断电重启会好,有时重启就不开机了,打开机箱重插几下内存条又会好了.这个破电脑真的想砸了它.各位师父指点一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呀.谢谢了

网友:
你的能开机运行10多个小时,跟硬件应该没什么关系。

死机原因跟温度有很大关系,查下各温度,还有可能是系统、安装软件的问题。

网友:
动内存条能恢复正常,检查一下内存吧。
是否为正品,用橡皮擦擦拭金手指部分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U散热和  条子接触问题

网友:
你应该监控一下cpu,主板的温度,是否太高造成的

网友:
把内存条换一个试一试,多办和内存关系很大。我遇到过这样的机子

网友:
DDR 和M/B的问题,新买的都可以返修的

网友:
主要检查主板及CPU的散热处理。

网友:
先把机箱里的灰尘清理下再说吧

网友:
水内存吧我家的 就是这样 换了原装的 就不会了

网友:
重新装系统试试  或者去换换类存

网友:
检查温度是不是很高啊

网友:
主板温度是BIOS控制的,看BIOS是不是最新版本

网友:
昂达的板子  换个好点的内存 威刚红色威龙的

网友:
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现象不稳定呀,现在又用了快一个月了没事,之前那次两三天都出问题,我都拆开机想打包返修复了,又能用了

网友(2016-05-02):
我这a770开机就死 USB键盘没反应 圆口可以进bios界面之后一个键也不能用

网友:
换跟内存,查看温度正常不

网友(2016-08-07):
先软件后硬

网友:
先把系统问题给解决了他,软后代换一下电源试试,硬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