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们…串口硬盘,检的到进不到系统

楼主(2011-10-12):
装的到系统,用硬盘就到启动无法启动,用IDE口就可以启动,可进PE,就是串口启动不到>注意能检的到串口的硬盘

网友A:
如果硬盘确定没问题,那估计南桥虚焊了

网友:
PE 下扫下硬盘,排除是不是你的串口盘有坏道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x先用MHDD测试下看看硬盘是好是坏的 不行刷BIOS

网友:
估计可能是硬盘或系统挂了

网友:
换个硬盘试一下,是不是串口坏了

网友:
PE能进去么  要是进不去就是南桥问题

网友:
像硬盘,bios,桥,都有可能,需要你一个个的去排查

网友:
你是台式电脑吗 哥们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什么板子,以前的板,SATA不是原生的。要用手动装的盘按F6,加驱动才能引导的。

华硕P5系列板,好,我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硬盘确定没问题,那估计南桥虚焊了

硬盘肯定是好的,南桥怎么可能IDE跟其他都Ok就是不启动呢

网友:
硬盘,Bios可排除,

网友C:
VIA的芯片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VIA的芯片吗

是啊,NB问题吗?不是吧…

网友:
不启动是文件复制完不启动还是ghost直接不认硬盘,这个要区分清楚。说详细点

网友:
换数据线,入PE扫一扫有没有坏道

网友:
数据线换了没、?

网友:
先刷BIOS   不行就做桥吧

网友:
硬盘有多少大小?华硕P5系列板支持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