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开机进桌面反应慢

楼主(2011-10-12):
我得笔记本开机以后到桌面要等一两分钟点东西才好使     要不在开以后到桌面以后点什么都不好使    我把本地连接的IP都打上了也不好使

网友(点评):
是DELL的机子啊,我给补充一下啊

网友:
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,是不是系统没有装好,然后检测一下硬盘,最后检测主板

网友:
你确定你IP打的对 哥们  另外 看看你笔记本 插没插SD  读卡器类的东西 有就把他拔下了 就可以了 另外看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 如果都不是 那就得测测硬盘了  用HDD测试就可以  我说这些也许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我不会检测硬盘坏道啊

网友:
这个肯定不是专业搞维修的

网友:
楼主真不是搞维修的咱们这版块这种问题应该杜绝发帖

网友:
LZ 好好学习下 再来吧

网友:
换个WIN7试试

网友:
楼主肯定不是维修人员。

网友:
应该是系统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