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触发!!!待机0.05a3v 5v 开关点5v

楼主(2011-10-12):
神舟天运q420s待机0.05a3v 5v 开关点5v io晶振一边1.19a 一边1.34a 南桥一边0.18a 一边0.35a 按开关键有跳变 IO就是没有发出信号,是一个信号都没有啊      大家讨论讨论

谢谢了

网友:
换下I/O试试
确定没有断线

网友:
断开IO与南桥之间的信号线
分段查是IO本身发不出信号还是南桥把信号弄没了

网友:
说下板号等等。太笼统了。

网友:
待机电流大一点,查EC的工作条件。

网友:
下个图纸  按照时序  应该好修写

网友:
看图施工

网友:
看晕了....,电压怎么单位变成A了。
检查EC工作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