移动硬盘插上死机。。。。

楼主(2011-10-12):
一三星硬盘合恢复数据,320G。
现象是挂上USB口就死机,动不了了,
拔下就好, 试了N次皆是如此,,
拆开,量电压无异常,再拆开电路板也没发现异常,
正郁闷中,看到边上一G31机器//帮人重做OS,还未过保//
灵光一闪,
于是把盘直接挂到G31上,
再打开HD1,不再定死了,心中暗喜,
用WINHEX打开,恢复成功。。。。。
但是不明白的是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。。。
求解中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死机的那台机子什么配置?
电源功率够多挂一个硬盘吗?

网友A:
应该是USB盒子的转接卡问题,硬盘最好用MHDD或PC3000测试,

网友:
我用其它的本本硬盘试过,可用,就是此盘一插就动不了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USB盒子的转接卡问题,硬盘最好用MHDD或PC3000测试,

USB盒子的转接卡带其它本本的盘很正常的

网友:
已解决,
用主板上的串口挂上,删除分区,重建分区,装进硬盘合。0K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