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样的内存电压怎么修

楼主(2011-10-12):
一块主板,一代内存电压2.5,2带内存的1.8v和3.3V都是2.5V,和一代的内存电压出自一个地方,表一端接2代内存的3.3和1.8都和一个MOS管直接相连,我没有思路了,论坛里全是高手,出来支个招,小弟感激了

网友:
“2带内存的1.8v和3.3V都是2.5V,”  这个是什么意思? 3。3V  二代哪里来的     你这主板是不是 1代2代的槽子都有   我是弱弱说下 这种情况  当你插着1代内存就出1代的电压  你插2代的就出2代的电压   我知道就这样子   说错了 别喷哟

网友:
你是说他们的供电都由同一个管子提供?

网友A:
是支持1代跟二代的板子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支持1代跟二代的板子吧。

是呀,刚学几个月,没修过这样的板子,没问老板呢,有个不负责的师傅说让我自己查去,现在他在修笔记本,台式机他不管了

网友:
呵呵
其实我也只能跟你说先跑跑线路
从MOS管出来后到一代内存供电引脚还有三极管之类的吧
没道理一个管同时输出两种电压
还有也没听说内存能主动选择电压
同时支持一代二代的主板其实是分两组供电给内存供电的

网友B:
楼主说的我糊涂了  没看明白讲的啥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说的我糊涂了  没看明白讲的啥意思

楼主说的是同时支持一代和二代内存的主板内存供电故障怎么修

网友:
主板上有判别电路,插不同的内存会输出不同的工作电压,所以用一组MOS供电给不同的内存并不稀奇,你不能同时插两种不同的内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