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60 不触发

楼主(2011-10-12):
今天收到一台ibmx60 版号KS NOTE -1 MB 05207-2 48.4B501.021 加电5安大电流 测得vin对地值只有5欧 烧机公共端电容发烫 更换良品后对地值恢正常474欧 本以为已经修好加电后发现待机电流只有0.01安

网友:
不触发 发现3V 5V只有0.4v
于是测量max1977工作条件 数据如下
管脚        对地值   实测电压       管脚定义
1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 BST3
2        624        0        PGOOD
3        515        3.26        ON3
4        515        3.26        ON5
5        691        1.21        ILIM3
6        706        3.2        SHDN
7        513        0.22        FB3
8        513        1.99        REF
9        514        0.15        FB5
10        524        0        PRO
11        700        1.28        ILIM5
12        520        1.89        SKIP
13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 CS5
14        583        6.68        BST5
15        301        0.4        LX5
16        720        0.42        DH5
17        469        5.18        VCC
18        475        5.24        LDO5
19        414        0.05        DL5
20        458        19.5        V+
21        301        0.42        OUT5
22        170        0.38        OUT3
23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 GND
24        414        0.05        DL3
25        514        3.36        LDO3
26        597        0.4        DH3
27        170        0.39        LX3
28        575        6.88        BST3
发现基本条件满足还是不出3v 和5v 于是就换了一个max1977 还是一样 又换了一个max1999 和max8734a都出不来3v和5v请高手指点迷津

网友:
RE: x60 不触发 已解决

终于搞定了原来是公共端滤波电容太少了补了两个上去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