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51r开机卡自检,提示按F1、F2,但是健盘怎么按都没反应,请教各位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1-10-12):
asus x51r开机卡自检,提示按F1、F2,但是健盘怎么按都没反应,怎么回事?

网友:
是不是死机了啊  我前几天遇到一个华硕的就是到那按完F1就死机了

网友:
键盘坏了?

网友:
外接个键盘试试

网友:
没死机的,按亮度其它的都可以,外接也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