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P4不能开机,但是能充电,开关是好的!

楼主(2011-10-12):
MP4不能开机,但是能充电,开关是好的!充电的时候进入界面能正常使用,但是一关在打开,屏幕闪一下就没有显示,也开不了机!只能通过充电开机。。。请问是撒问题!

网友:
充电显示画面应该不属于正常开机吧, 没开机的查EC信号发了没啊,发了就查南桥了,PM4南北桥CPU集成的把? 应该就一个芯片查了,

网友:
电池挂了吧!开关好像也有问题!!我的MP3曾经也这样!

网友:
先检查电池性能再说吧。

网友:
我的MP3曾经出现同类故障,检查后电池不能充电。

网友:
这个情况一般都是电池坏了,你先找个电池换上去,如果不好用就要找一下开关电路,看看供电管理芯片。

网友(2011-11-15):
先确定电池是不是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