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XPS LaptopM1210 开机电源灯常亮,另外两个灯闪烁

楼主(2011-10-12):
风扇不转,屏幕无显示。客户说机器带电池长期 放在包里受潮发霉了,开机就出现这个情况。

网友:
怎么 你们修机器不看电流, 不跑诊断卡什么的? 就看灯吗? 看灯的话重插内存试试吧。

网友:
两个灯闪烁是那两个灯?

网友:
先跑下电流或诊断卡。。起码先判断大方向。。。怎么你跟客户一样

网友:
只是受潮,应该没什么大问题,取出主板,放入烤箱恒温烤几小时,应该会OK 的。
指示灯闪烁,是内存报警,清檫内存的金手指,重新插入,即可。

网友:
看来又被人黑了。

网友:
我就是跟客户一样水平的人。哈哈;向你们学习

网友:
你看一下是不是没过内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