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荐几款能点AMD CPU的主板

楼主(2011-10-12):
最近老是修到amd的机器,报完价钱修好主板之后发现cpu还是坏的。又没办法向客户第二次要价。。。。。。换cpu的话我们还要亏 本,所以只好和客户说修不了。。。我今天想了想,能不能备几块amd的主板?客户的机器拿过来修的话我们第一时间点一下他的cpu再考虑维修方案。。有人要换板的话我们也可以卖给客户。然后再买一块回来。。。速龙闪龙炫龙638的那些也不知道分别用什么主板点好?知道的兄弟给说道说道!

网友:
V3000 的主板就可以。NviDIA的芯片组。
TK38 TL50 51 60 等等都能测试
6535B也有 AMD平台的。可以测试QL60 62  ZM RM 等系列的CPU

就这两个主板就足够应付市面绝大部分的AMD产CPU了

网友A:
v3000的能点新一点的cpu吗?是不是mcp67的那种?能点cq40上速龙没有X2的那种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v3000的能点新一点的cpu吗?例如cq40上速龙没有X2的那种

肯定点不了。V3000系列的AMD的CPU属于非常低端的CPU了
估计6515B的主板可以点CQ40的CPU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肯定点不了。V3000系列的AMD的CPU属于非常低端的CPU了
估计6515B的主板可以点CQ40的CPU

主要是对nvidia各芯片组和amd各芯片组支持的cpu搞不清楚,台式机的我都知道。。。。笔记本的还需要研究一下。。。总结一下买什么样的主板来测试cpu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要是对nvidia各芯片组和amd各芯片组支持的cpu搞不清楚,台式机的我都知道。。。。笔记本的还需要研究一 ..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肯定点不了。V3000系列的AMD的CPU属于非常低端的CPU了
估计6515B的主板可以点CQ40的CPU

那CQ40的可以点V3000上的amd cpu吗 我的意思可以向下兼容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那CQ40的可以点V3000上的amd cpu吗 我的意思可以向下兼容吗

肯定不可以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肯定不可以的。

也就是说S1 G1系列只能上S1 G1系列的  S1G2系列只能上S1 G2系列的  S1G3.............. 是这样理解吗

网友:
是不是准备一张v3000一片,还有cq40一片就能点相当一部分的amdcpu了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东西,你可以下载看看。AMD的CPU相关资料,往后不用发愁代换CPU了。总共四个平台每个平台备一块主 ...

谢谢啦  小弟也一直搞不清AMD的平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