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VGN FZ15 MBX-165 MS91-1-01 R1.0 主板不触发故障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10-12):
SONY  VGN FZ15  MBX-165 MS91-1-01 R1.0 主板不触发故障维修一例

1、机器到手时,待机0.03,不触发,拆机检测开关无3.3V,检查系统供电,无3V 5V待机电压输出,量上管无D极电压DCBATOUT
2、无DCBATOUT公共电压,说明保隔未过,继续排查保隔电路,测到PQ25导通输出DC_IN_MOS电压,PQ26截止,是因为它的控制极DC_IN_G1为19V高电压,问题就在这里了,开始眼光一直放在了PR86 PC3 PQ26 查这里的故障,以为是这些器件中的某个坏,导致不过保隔,后来经我大师兄张总指点,发现了DC_IN_G1这个地方,呵呵,不愧为大师兄啊!

3、继续找DC_IN_G1的来路,就查到了这里,后经大师讲解,知道这里就是过流过压保护电路,跟仁宝的充电回路很相似,有了这个电路就算是后级大短也不会出现大电流。      继续分析,DC_IN_G1为19V高,被PQ20B PNP三极管导通拉低了DC_IN_MOS,而正常情况下它的B极要为高,PQ20B截止才能使DC_IN_G1受控于MAX1909ETI+T的27P PDS,输出8V低电平控制PQ25和PQ26导通,这样保隔才能正常工作,继续查PQ20B的B极,从图上看出B极受控于PD11, 通电测量到PD11  1P为高,2P为低,B极也就为低了,说明MAIN_DC_SW_OFF#这个信号不正常,查它来路,到了PQ73B的D极这里,这个信号被Q73B拉低了,G极为高,PQ73A为截止状态,G极为低,它受控于DC_IN_R,也可以说是起到了监测DC_IN_R这个输出电压,保护后级电路的作用。
4、因为开始就检测过PR82,有0.45V的电压,对地测二极体不为0,也误导了我一下,分析到这里去掉PR82量后级,对地为0,原来就是公共电压DCBATOUT大短了

5、查到这里不知道短在了哪里,就烧机啦,到这里又走了些弯路,首先烧到PU126发烧最厉害,以为就是它了,拆掉量,仍然为0,郁闷,然后又分别查了其它几处供电,仍然未果。
这时就迷糊了,想了想,干脆从起点查吧,从保隔出来的几个地方查DCBATOUT,就查到了PC27 这个电容击穿,可被这个小电容害惨了!立马摘掉,打值,万用表不再叫了,把摘掉的件全部补上,通电测量待机芯片MAX8734AEEI+也正常输出3V 5V待机电压了,上CPU 内存 屏 开关板,通电开机,SONY  LOGO出来了,断电装机测试,至此维修成功!

上面有分析不到位或者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都指出来哦,不要藏着掖着啊!大家共同进步嘛!
顺便上个图吧,供需要之人下载! MBX-165 MS91-1-01 R1.0 VGN FZ25

网友:
楼主虽然绕了很大一圈但思路清晰,可贺,,坚持到最后查出问题可喜,,碰到短路首先测量电容是否断,冒失电容引起短路的很多案例.....

网友A:
朋友,这FOXCON型号的板我是第一次修,有待机0.03,板上所有电感都量了,没有短的地方,误导就在这里了,还是我经验不足吧,一开始不知道跟仁宝的保隔电路是很相似的(高手一眼就能看出来了吧),没想到短路上去,所以也就没有先测量电容是否短了,直到断开PR82量后级,才明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朋友,这FOXCON型号的板我是第一次修,有待机0.03,板上所有电感都量了,没有短的地方,误导就在这里了,还 ...

这样保护隔离只能一步一步查了,,一开始加电烧我想也是烧不出问题来的有况且待机也正常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保护隔离只能一步一步查了,,一开始加电烧我想也是烧不出问题来的有况且待机也正常。。。

后来修好后证明待机0.03 就是短了,跟仁宝一样,0.01 才是正常待机电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