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分析

楼主(2011-10-12):
大家帮我看看U8是个什么件,电压是怎么过去的,谢谢

网友:
就是个非门吧,正相1反相0,正向0反相1,(正向高电平,反相就低电平)

网友:
触发器。
具体去看hct125的DATASHEET

网友:
这是一个逻辑门电路

网友A:
应该是  4脚为低电平时,输出跟随输入。
4为高时。输出不跟随输入了

网友B:
相当于是个缓冲器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  4脚为低电平时,输出跟随输入。
4为高时。输出不跟随输入了

4脚怎么是接地的呢,可不可以把2.3  5.6连接一起呢,我那个是外接不显示

网友(点评):
1 4都接地的。 可以直连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相当于是个缓冲器。

电压是怎么过去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4脚怎么是接地的呢,可不可以把2.3  5.6连接一起呢,我那个是外接不显示

谢谢饼哥指导

网友:
这是不是延时用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相当于是个缓冲器。

同意,4脚接地常为电平,当笔记本切换到外接显示器,行场信号延迟输出至3、6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饼哥指导

可以绝对没问题,但要保证5、2脚信号正常

网友D:
门~~!
缓冲作用~~!
提高信号的负载能力,也有隔离保护线路元件的作用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门~~!
缓冲作用~~!
提高信号的负载能力,也有隔离保护线路元件的作用!

我那个机器外接不亮,呵呵

网友:
门电路是基础电路,要知功能( 四缓冲器/线路驱动器,3态(四通道缓冲器/线驱动器(三态))  ),只有去查其真值表了。

网友:
是一块运放集成块,功能相当于射随电路,起隔离前后级(带保护前级作用),高阻抗输入 地阻抗输出
此电路:由北桥输出行、场识别信号,经运放(放大信号,且隔离前后级,并做保护)在经电容耦合至后级作为显示器识别信号的信号源

网友:
来个猛的,你看一下

网友:
应该是个门电路,一个供电,一个接地,一个输入,一个输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