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各位大仙,BIOS数据地址线会引起3V5V电感无输出,是什么道理呢?

楼主(2011-10-12):
手上有块做练习的惠普V3000 AMD集显主板,接恒流源能直接触发,我强制关机后,3V5V电感有输出,说明3V5V是在触发前就产生了,我现在把BIOS的数据线翘一个脚起来,现象是不触发,3V5V电感也无输出。不触发我理解,BIOS是AD线有波形是触发条件;问题是3V5V应该是触发前产生的,为什么会没有输出呢?求教各位大仙指点一二。

网友:
有些板要触发后才有电出来

网友:
V3000 intel平台的待机印象中是触发后才产生的。(干显卡干多了,都没机会去测待机)
AMD的就不清楚了

网友:
感谢楼上两位好友,还请楼下的接着指教

网友:
这个确实是触发后才产生的,

网友:
我查了一下图纸,也只追到了S5_EN信号,这个信号是在触发前还是触发后产生的就不知道了
电源管理IC的on3 on5信号

与门转换后的PWR_S5_EN信号

来自超级IO的S5_EN信号

网友:
是触发后产生的吧

网友:
你挑开一根脚,EC就读不了BIOS,也就不能输出S5_en。当然就没有3v 5v了
这种机器待机也是有时序的

网友:
我只知道超级IO的BIOS参与触发,如果真是触发前也要读BIOS,并控制待机时序,那就太长见识了。这样一解释还是能说得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