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0ab进系统有背光无显示

楼主(2011-10-12):
AMD北桥+AMD南桥+ATI216-0728020显卡
接到机子开始以为系统问题
重装个N个还是一样
不装驱动或者卸载显卡驱动能进系统
装好驱动后则是WINXP滚动条后开始有背光无显
不装驱动
用驱动精灵打的时候
驱动精灵检测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同样问题
外接也一样
系统正常启动

显卡加焊和重新植珠后也同样问题
现等待解答中。。。
所有功能正常

网友(点评):
帮楼主补充:关掉集显就OK了

网友:
哈哈 ,这个问题以后将是一个蛋疼的问题。

网友:
显卡问题比较大

网友:
能给点有作用的意见吗

网友:
查一下屏的供电吧
BGA都做了不行,屏供电查一下吧

网友:
SB 应该有问题要不就是外设引起

网友A:
应该是显示屏的问题

网友:
请问怎样关闭啊
BIOS吗

网友:
应该查下屏供电和屏上的保险坏了没有,也可以测量信号电压,来判断显卡是否正常,如果正常,则屏显电路坏。修不好直接换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显示屏的问题

屏的问题怎么进系统前和不打驱动都正常啊

网友:
这个是双显卡切换的吧,bios关掉集成显卡试试

网友B:
感谢朋友们
就是关掉集显就OK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。  系统都换了很多个了。 我试试关掉集显。

网友:
呵呵,那还是显卡点的问题

网友:
收益非浅

网友:
BIOS设置成独显就OK了,干了好多了

网友:
这种机器是双显卡的,关掉一个集成的

网友:
CPU的问题,换个AMD的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谢朋友们
就是关掉集显就OK了
那万一客户懂呢 ,要求切换呢,集成的还是会亮屏不显示。换个CPU

网友:
上次好像遇到过,不过后来忘记怎么和客户说了,但可定不是修起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