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G31M-S2L不触发

楼主(2011-10-13):
今天接到一块GA主板,不触发,首先观察主板无明显烧坏地方。插电源测试,测待机电压正常,南桥晶振有电压差,再触摸有无发烫芯片,摸到网卡芯片发烫,拆掉,插电测试,仍不触发,后在摸时钟芯片,也发烫,更换后,仍发烫,再不知重何下手了???

网友:
时钟芯片 发热是正常的 不知道楼主说发烫 是多高的温度 不触发跑开机线路 是不是io问题

网友:
不加电、时钟芯片也热吗?量量3.3VSB 电压是否正常!看看RSMRST信号电压是否正常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