玛雅液晶无高压输出

楼主(2011-10-13):
今天修一台玛雅显示器,拆开后电容无鼓包漏液现象,用套件测灯管,都正常。测高压供电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,更换过后故障依旧,后测得从驱动板过来的ON/OFF信号,进过一个电阻后变成0.几V了,拆下测量,阻值正常,一路下去的电阻三极管都跟换过 ,故障还是一样。不知道是什么把开关信号拉低了。无奈中,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二

网友:
听起来很像高压保护

网友:
应该像是高压保护

网友:
高压保护,应该会显示一下再黑屏。我的是灯管一点电都没有过去

网友:
带阻的晶体管,此点电压在1----3v。普通三极管,由于硅材料PN结的齐纳特性,电压被嵌位在0.6V。这是正常的,木有谁拉低你的开关信号。无高压或许另有隐情。

网友:
先把灯板ON/OFF信号端口断开然后加一个高电平开机信号看灯板是否能够点亮。这样就可以判断是否灯板故障所在了。

网友:
把那个电阻拆下来,再测从驱动板发过来的开启信号,是否正常啊,是不是高电平。如果不是那么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。接一个高电平到PWM芯片的开启信号脚上,看灯管是否亮

网友:
把on信号断开电压正常吗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保护了

网友:
应该不会是高压保护的        你外接电源去试高压板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?

网友:
你断开高压供电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