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时常黑屏

楼主(2011-10-13):
  新买了一台显示器经常无故的黑屏,看电影的时候快进一下就黑屏但是还有声音,几秒钟又亮了,刷新的时候也是,请问高手们是什么原因,谢谢

网友:
电源板问题

网友(点评):
再多点人来指点一下好吗 我在这里等

网友A:
先排除是不是显卡故障,再找显示器问题。

网友:
新买的没保修吗

网友:
显示器和电脑分开试一试,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显卡驱动的问题。

网友:
确定显示器跟数据线 电源线没问题 重装了一个系统  故障依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排除是不是显卡故障,再找显示器问题。

已经排除显示器故障,线也没问题 系统也重装了,   怀疑显卡了

网友(点评):
对不起,网速太卡,发重复了。

网友:
楼主最好把机器型号报上来.好判断问题,有些故障可能通过升级解决的

网友:
我遇见过这种故障 换电源里5V输出整流管。原因是整流管内阻变大了。

网友:
新机器的话,还是不要自己找麻烦了!!!直接哪买的哪去把!!!

刚弄好一这样的问题,高压板换掉就好了!

LZ一定蒙了,说什么的也有!!!
所以还是简单一些,跟厂家换把!

网友:
楼主已经排除显示器问题了,是主机的部分。
更新显卡驱动还是一样的话,就考虑显卡了。

网友:
高压板问题或屏的灯管问题

网友:
电容鼓包 高压坏 灯管坏  都有可能。。

网友:
新买的显示器插到另一台主机确认问题!!显示器问题就拿去保修吧,搞这么多做什么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