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M97 电源板 烧8脚OB2269 用6841代替电压很低1.3V

楼主(2011-10-13):
长城M97 电源板 烧8脚OB2269 用6841代替电压很低1.3V 查那块啊。
长城
电源

网友:
出现电压低只有两种情况,一是,8脚输出的担忧进正常的,后级把它拉低了,二是6脚检测到电压过高,从而使6841的8脚输入低电压用于保护!老是烧的话,应该是后级出现短路什么的。你再查一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