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71T-M V 1.0 跑到 d4

楼主(2011-10-13):
        精英671T-M V 1.0 的板子开始不启动,cmos放电后,能启动了,但跑到d4不过了。内存电压1.8v正常,不上内存跑de,上内存跑d4,说明内存认出来了。内存换过几个了,vtt0.9v正常。桥电压正常,cpu电压正常,bios换过了,桥压过了。请问大家还怎么办?

网友:
内存有问题没有?精英的bios和桥容易出问题!

网友A:
内存槽 119 120 238 脚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槽 119 120 238 脚呢?

119、120脚3.2v ,238脚1.8v。

网友:
目前不懂的是,238脚spd为1.8v,和内存的1.8v是相通的,它们之间测阻值为0。而我找了一个别的牌子的ddr2板子,测阻值为30.而238脚电压为3.2v。我测量了我这里的另外的两个坏板子,238脚和内存1.8v也是相通的。问题在哪里。

网友:
精英板桥虚焊居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