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板POWER绿色指的灯会自动点亮不受开关控制

楼主(2011-10-1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有一台华硕P4P800-X主板,只要把电压220V交流电源插上,不按POWER电源开关键, 面板POWER绿色指的灯就会点亮,但是电源并没有自动启动,此故障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,此故障不影响使用,其它部分正常,我检查过面板POWER绿色指灯是个三极管控制,三极管没有损坏, 上面是主板图片,请大家指点此三极管什么地方控制的,此故障一般出现在什么部分啊?

网友:
哦你说的就是电源不动用他也亮是吗,你拆开主板看一下应该还有个灯也亮,你好像插线插错了啊

网友:
我说的不是主板上面的指示灯,是面板POWER绿色指灯会亮,没有插错,以前都是正常的。后来才出现故障。

网友A:
一般是左上角 Winbond 第64脚控制三极管B极

网友:
这应该没有多大的关系吧,应该不是主板的问题

网友:
能正常使用就不必管了嘛,大家都是做维修的

网友:
前两天我这里也遇到过一个这样的问题,不影响使用。后来就没有理它

网友:
COMS电池没插吧??

网友B:
检查待机5V你会有惊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检查待机5V你会有惊喜

和待机5V有什么关系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是左上角 Winbond 第64脚 这是什么器件能说请粗的吗  谁有此部分图纸啊

我昨天检查过控制 面板POWER绿色指的灯三极管B极
走线通到南桥下面的啊,没有通到Winbond 第64脚
是不是南桥控制的啊?

网友:
我昨天检查过控制 面板POWER绿色指的灯三极管B极
走线通到南桥下面的啊,是不是南桥控制的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