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板的电容可以用固态电容代换吗?

楼主(2011-10-13):
长城171aplus的电源高压一体板,电源滤波部分两个470uf,25v的电容鼓包,机主要求用他的固态电容330uf,16v来代换,请问可以吗?

网友(点评):
耐压够25V以及以上才行.

网友:
电容代换只能是电压和容量比原来的略高可以,小了不行。

不超过正负百分之20就可以 25V的用16V的 也可以 , 再说以快电源板输出电压才多少V啊
同意,这是最基本的
电源滤波电容 耐压和容量 要大于或等于原来的电容 就行

网友:
机主的理由是输入电压是12伏的,考虑到空载时候高一点,也不会超过16伏。

网友:
NO NO NO NO NO.

网友:
电容耐压低了不行,耐压和容量要大于或等于原来的电容,这是基本原则

网友:
不可以的只能大带小不能小带大

网友:
你让他自个回去代换就行了,电源电压稳定的情况下也不是不可以。PC电源里几乎全是16V电解用在12V端。也没什么事。

网友:
你可以查一上起包的电容所在人电压为多少,如果是12V,,,,,,,,,,,,,,,,,,,,,可以代的

网友:
可以代换,但要考虑耐压值,,

网友:
可以代换 一定要耐压相同或更高点。

网友:
16v的最好别用,用也得用25V的或是更大的,耐压值低于实际电压,电容会迅速发热,甚至爆一声

网友:
已经代换了。连续使用了10小时,电容温度正常。谢谢回复的朋友。

网友:
如果客户一直坚持
你先把自己摘清,出了事 你不负责!
估计吓他一下他就听你话了!

网友:
不行,固态电容要是同容量,耐压相同的当然好了。

网友:
之前看过教程和老师说过。容量和耐压值等于或大于原来的。120%

网友:
我试过 电源适配器450V 100UF坏 没有合适的  用47UF 450V也能长时间正常工作  只要耐压够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