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41g 大短路未过保 求助啊

楼主(2011-10-13):
型号;Acer 4741g
故障:不开机 上电流 大短路
过程:客户送来机器, 不开机 ,先上可调电源电试试。悲剧,直接大短路,瞬间10a多。直接拆机,5v烧鸡,电流2a左右,除了桥外无明显发热器件。对地各个关键点阻值,有发现敌情,L11对地2欧,如图file:///C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Administrator/Application%20Data/Tencent/Users/980411829/QQ/WinTemp/RichOle/[V(6YF]$U1R8CF85Y41RH81.jpg 。那就断开L11测量,前级正常,后级短路。L11是给显卡供电的,但是没过保,不愿动显卡,最关键是,烧鸡显卡不热啊,而且L11在供电芯片后级,5v烧鸡,芯片不会工作吧,即使工作也该发热的,2a电流纳。所以迷惑呢。各位给个思路,没过保,只是想了解答案,多学习。拜谢....

网友:
老兄,5V烧是有点厉害哦,那么高的电压

网友:
呵呵少的确实有点严重啊

网友:
大哥 电流表能到10A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信就算了

电流表最高不就5a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