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T61p开机响三声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1-10-13):
lenovo T61p开机响三声是怎么回事,那位高手知道啊 !

网友(点评):
说清楚点,有可能是内存没插好

网友:
显卡坏了哦,这个显卡是灌了胶的

网友:
是怎么响的,是连续的吗,还是怎样

网友:
LZ 你也太有才了。怎么响? 说清楚点

网友:
一长 两短 是显卡

网友:
显卡坏了

网友:
是报显卡,要加焊显卡了。

网友:
好像还没过内存呢!

网友:
把显卡取下,然后重做,

网友:
第一声叫的很久有两声比较短,是显卡的问题吗
是坏了还是虚焊

网友:
内存和显卡

网友:
显卡虚焊了...   这个可不好弄啊..小心了

网友:
一般显卡的托汗大

网友:
好像是内存,不过这个机器,内存和显卡都不好搞的

网友:
如果是 滴  滴滴   就是一长两短   干显卡吧。  这个显卡不怎么好干  回焊的话会出来珠的

网友:
换了内存不行就干显卡